有关电动机

楼主(2011-10-07):
3相电机的定子出来的6跟线怎么分相序

网友A:
用万用表测(电阻档)线圈啊

网友B:
先用万用表分清三相绕组各自的两端,再任意将两相绕组串联,并接入一干电池;用表测第三相绕组有无电压,有,则串联的两相为头尾相接;无,则串联的两相头头(或尾尾)相接;同样的方法测第三相。全部分出头尾就可以接电源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