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

楼主(2011-10-07):
一般情况下   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降压启动

网友A:
计算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6倍,比电机上口的开关容量大,就要考虑降压启动了。

网友B:
照楼上的做,但如果你电源容量够大你就随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   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降压启动

前辈的经验,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也就是说,电机是否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与电动机的容量无关。只要是变压器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多大的电机也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D:
一般常见的是十几个KW就用降压启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   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降压启动

前辈的经验,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也就是说,电机是否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与电动机的容量无关。只要是变压器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多大的电机也不用降压启动。
好象是电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功率的30%吧

网友A:
以下是引用zhong-gong在2011/10/8 6:33:02的发言:前辈的经验,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也就是说,电机是否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与电动机的容量无关。只要是变压器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多大的电机也不用降压启动。
估计这是笔误。否则太过分了吧?

网友F:
请注意!就是你能得到比较公认的答案也不要作为标准答案!
因为相关标准或规范里没有这样**KW的规定,但是一般地,对于有独立变压器的(如工矿企业),只要变压器和导线允许多大的都能直接启动,自己看着办。对于公用变压器的(如居民小区)一般15KW以上就要降压启动。
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要考核启动时的电压降是否在允许范围内,还要看同一台控制柜或同一线路上有没有对电压敏感的设备,我做过一个电信机房项目,他们的变压器不要太大了,但人家硬是要求7.5KW以上的都要降压启动!为什么?因为计算机对电压的敏感!所以,做技术的千万不要说“一般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zhong-gong在2011/10/8 6:33:02的发言:前辈的经验,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也就是说,电机是否需要采用降压启动,与电动机的容量无关。只要是变压器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多大的电机也不用降压启动。
估计这是笔误。否则太过分了吧?

如电机功率为10KW,其25倍为250KW,当变压器容量小于250KVA时,需要采用降压启动,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吧!? 俺未能看出“太过分”在什么地方,请版主明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6倍,比电机上口的开关容量大,就要考虑降压启动了。

应该是比瞬时脱扣整定电源还要大,就要考虑降压启动,为什么?请看以下一帖就知道。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

网友G:
二楼,四楼正解

网友H:
10kw以上是对的

网友I:
我支持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