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我想用EM277做300与200的通讯  EM277配置为8字节输出8字节输入   200的存储区为vb100至vb115  按照书上说的300PLC将会读取vb108至vb115至自己的输入IB0至IB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300的输入IB0至IB7将不在受300PLC的控制而是受到200PLC的vb108至vb115的控制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我的目的是将300PLC的MB0至MB7写到200PLC的vb100至vb107    将200PLC的vb108至vb115读到300PLC的MB8至MB115????
应该如何做???

网友A:
你就是百度问答的哪位?

L MB0
T QB0
L IB0
T MB0
读入写入区与300的IQ区域对应,然后通过传送指令送入中间继电器中。

不受300的控制?采用EM277的200系统作为DP网络的从站不受主站控制?兄弟,你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