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谁能告诉我,图片中的电磁阀怎么断定是否正常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看到图片,是否再上传一下?

网友B:
没有图不好说。电磁阀是否正常分电控正常和阀控正常两部分,电控部分检查无控制电压和电磁铁是否工作正常;阀控部分检查阀芯是否可动和阀芯移动位置是否正常,复位弹簧是否正常。

楼主:
图片在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这是一台燃气加热炉,用于油田工厂洗油管的。原理是通过电动方式,点燃管道供入的天然气。现在的故障是能够打火点燃,但火焰燃烧不到一分钟就自动熄灭。怀疑是感应火焰的元件或电磁阀坏了,希望专业的人员给指点一下。设备进过水,但主板没问题。

网友C:
现场点火后看看电磁阀打开没有,
火焰感测应该也会有信号输出啊!
这个需要你自己现场测试确认。

网友D:
这个燃气炉与偶最近维修的原理差不多,出现的故障也相似,偶也是没找出原因。
楼主的设备还是叫简单的,这个既然能够打火成功,那么就是点火器和电磁阀没问题,点燃后熄灭,加上楼主说进过水,可以拆卸一下光明管(火焰监测器)看看,有可能是赃物糊在玻璃罩上了,导致检测不到火焰引起程序锁位,导致熄火。

网友E:
换个
电源过滤器
我这里的过负荷跳里面有个电子热保
水泵故障引起的

网友F:
好好检查 黄 红 黑 线接的微动开关,很可能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