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五、计算题
1.有两台联接组别相同的三相变压器,额定为35/6.3KV,一台额定容量为2500KVA,u1k=6.5%,另一台额定容量为3150KVA,u2k=7%,问:
(1) 当负载为5650KVA时,每台变压器所承担的负载。
(2) 在任一台变压器均不过载的情况下,并联时的最大容许输出。

还有一道判断题
当异步电动机负载增加时,气隙磁场相对于转子的转速也随之增加

网友A:
找本电力系统分析的书能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找电机学的书。我大学记得学过,现在不搞这方面生疏了。第二题应该就是说的转差率,电机转速下降,但是气隙磁场速度是不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