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PLC中的文件寄存器是什么啊,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有一款是三菱的FX
另一款是台达ES

楼主:
三菱里面讲到的文件寄存器有些看不懂,看了还是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会用到。

网友A:
三菱里面讲到的文件寄存器有些看不懂????我没有看到有这样一说?只看到数据寄存器、变址寄存器等!!

网友B:
三菱FX文件寄存器可以预设定值,即使是在工作中这个地址值被改变(BMOV指令除外),以后在PLC再次通电时会恢复以前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