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今天改造线路的时候,忘记把一根零线忘接了,掉在电箱可能碰到了地线,开闸试点时有10多根40W的灯管整流器全烧冒烟了?按理单接一根火线是不会烧的,比如我们在安装灯管时也不分火零线麽,接控制开关时也随便接的,最多会出现灯管关不完全的情况,也不至于烧整流器加齐晖器再加灯管的!!!为什么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

网友B:
错接两根火线了??!!

网友C: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了,零线对地也不至于全部烧掉的。

网友D:
你忘接的是进线的零线吧,而且进来是三相五线的吧,是的话就对了,

楼主:
不确定是进线零线
就算是为什么是对呢?进线零线没了,就根本没有回路了,除非跟其它设备形成串联

网友E:
没有回路怎么可能呢?

网友D:
中心点漂移了,三相不平衡,这个灯的两端电压正好太高了,所以就烧了

网友D:
加QQ吧,317677862

网友F:
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3相电中有一相接地了,灯管一端接地后形成380V电压烧坏。

网友G:
是变压器的零线吗?你说的线路改造是指变压器到配电总柜的连接线吧?那就对啦!

网友H:
零线没接,A,B是380V ,如果负载不平衡的话,肯定烧

网友I:
看情况,灯管的回路线是接了的;但不知,灯管是接于一相上,还是分布于三相。
查清楚零线断开处,画出电路示意图,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J:
看情景应该是三相电进来,总的领衔没有接使得两套灯管跨接到两相线上

网友K:
很有道理.

网友L:
接的是380V吧

网友L:
11楼正解

楼主:
应该是像11楼说的,形成了串联,可他们在安装的时候就不应该这样接的。

网友M:
12楼正解。

网友N:
学电工培训时,有这样一个案例:零线安装不符合要求导致灯具损害事故
事故经过:某厂外部电源停电,启用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各车间与部门便相继合闸用电。不料每开一盏灯,灯泡或灯管只闪烁一下便烧毁。半个小时内共烧毁日光灯16只,白炽灯82只,损坏数占全部灯具的60%以上。
原因分析:
1.零线安装不符合要求,发生断裂且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
2.保护装置不完善,安装时未实施重复接地。
事故教训与防范措施:
1.安装零线应牢固,不允许安装单极开关和熔断器。
2.按照规定安装重复接地,并定期进行检查。

网友O:
火线对地电压存在,所以回路存在,肯定是电压高烧的。

网友P:
只有形成回路  电压过高 电流过大才会烧掉的!

网友Q(2011-12-19):
有没有三相电动机的存在呢?如果有的就有另外的 说法了。

网友R:
郁闷,零线接地了会跳闸的呀,只一根火线不会亮呀,如果断头接到另一根火线上也会跳闸呀,你这算怎么回事呢?

网友S:
如果是总零线没接的话,那么用电器所承受的电压就是380V

网友T:
仔细检查一下灯的接法。可能会找出原因

网友U:
进出线搞反了吧

网友V:
在三相四线系统中,若零线开路,可能造成线路上的220V电器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