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定位

楼主(2011-10-08):
各位大侠好:

          不知大家见过没有用三个Sensor 进行Glass对位,就是在Glass(长方形的玻璃)的一边有2个Sensor,还有一边只有一个Sensor,通过3个Sensor来完成Glass的对位(就是将Glass位置校正),不知道PLC 程序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Glass是什么东东呀,程序应该不难

楼主:
就是一张长方形的玻璃

网友B:
这个比较复杂呀

楼主:
呵呵,就是我一直没有相同,对位的时候是伺服电机在不停的动作,找到合适的点,这时伺服电机是靠什么驱动动作我都想不明白,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不是三个传感器是三个点,等到三个点都满足条件后,伺服电机做一些细微的距离调整。
还有,我想问一下,三个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简单的光纤的吗?
具体的工艺,我认为也比较重要,到位后需要调整到什么位置,调多少,都是和工艺有关系

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