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cnc加工工序的计划
cnc加工工序计划的重要职责是为每一道工序选择机床、夹具、刀具及量具,确定定位夹紧方案、走刀蹊径、工步次序、加工余量、工序尺寸及其公差、切削用量和工时定额等,为式样加工步骤做好富裕预备。

(1) 确定走刀蹊径和工步次序
走刀蹊径是刀具在整个加工工序中相对付工件的活动轨迹,不但包括了工步的内容,并且也反应出工步的次序。走刀蹊径是编写步骤的依据之一。在确定走刀蹊径时,重要遵循以下原则:
①包管零件的加工精度和外貌粗糙度
比方在铣床上举行加工时,因刀具的活动轨迹和方向差别,大概是顺铣或逆铣,其差别的加工蹊径所得到的零件外貌的质量就差别。结果采取哪种铣削方法,应视零件的加工要求、工件质料的特点以及机床刀具等具体条件综合思考,确定原则与平凡机器加工雷同。cnc机床平常采取滚珠丝杠传动,其活动间隙很小,并且顺铣长处多于逆铣,以是应尽大概采取顺铣。在精铣表里形状时,为了改进外貌粗糙度,应采取顺铣的走刀蹊径加工方案。
对付铝镁合金、钛合金和耐热合金等质料,发起也采取顺铣加工,这对付低落外貌粗糙度值和进步刀具耐用度都有利。但倘若零件毛坯为玄色金属锻件或铸件,表皮硬并且余量较大,这时采取逆铣较为有利。
加工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的孔系时,应特别留心安排孔的加工次序。若安排不当,就大概将坐标轴的反向间隙带进,直接影响位置精度。如图4-35,镗削图(a)所示零件上六个尺寸雷同的孔,有两种走刀蹊径。按图(b)所示蹊径加工时,由于5、6孔与1、2、3、4孔定位方向雷同,X向反向间隙会使定位偏差增长,从而影响5、6孔与别的孔的位置精度。按图(c)所示蹊径加工时,加工完4孔后往上多移动一段隔断至P点,然后折返来在5、6孔处举行定位加工,从而,使各孔的加工进给方向一概,禁止反向间隙的引进,进步了5、6孔与别的孔的位置精度。
图 图 图
(a)                    (b)                  (c)
     图4-35 镗削孔系走刀蹊径比较
(a) 零件图   (b) 差   (c) 好
刀具的进退刀蹊径要只管即便禁止在形状处停刀或笔直切进切出工件,以免留住刀痕。
②使走刀蹊径最短,裁减刀具空行程时间,进步加工效果。
图4-36所示为精确选择钻孔加工蹊径的例子。根据平常民俗,总是先加工均布于统一圆周上的一圈孔后,再加工另一圈孔,如图4-36(a)所示,这不是最佳的走刀蹊径。对点位控制的cnc机床而言,要求定位精度高,定位进程尽大概快。若按图4-36(b)所示的进给蹊径加工,可使各孔间距的总和最小,空程最短,从而节减定位时间。
(a)                       (b)
图4-36 最短加工蹊径选择
③终极形状一次走刀完成
图4-37(a)所示为采取行切法加工内形状。加工时不留死角,在裁减每次进给重叠量的环境下,走刀蹊径较短,但两次走刀的出发点和尽头间留有渣滓高度,影响外貌粗糙度。图(b)是采取环切法加工,外貌粗糙度较小,但刀位谋划略为纷乱,走刀蹊径也较行切法长。采取图(c)所示的走刀蹊径,先用行切法加工,最终再沿形状切削一周,使形状外貌光整。三种方案中,图(a)方案最差,图(c)方案最佳。
(a)                        (b)                       (c)
图4-37 关闭内形状加工走刀蹊径
(a) 行切法  (b) 环切法  (c) 先行切再环切
(2) 工件的定位与夹紧方案确实定
工件的定位基准与夹紧方案确实定,应遵循前方所述相关定位基准的选择原则与工件夹紧的根本要求。别的,还应该留心下列三点:
①力求计划基准、工艺基准与编程原点统一,以裁减基准不重合偏差和cnc编程中的谋划劳动量。
②想法裁减装夹次数,尽大概做到在一次定位装夹中,能加工出工件上全部或大局部待加工外貌,以裁减装夹偏差,进步加工外貌之间的相互位置精度,富裕发挥cnc机床的效果。
③禁止采取占机人工调解方案,以免占机时间太多,影响加工效果。
(3) 夹具的选择
cnc加工的特点对夹具发起了两个根本要求:一是包管夹具的坐标方向与机床的坐标方向相对稳固;二是要能和谐零件与机床坐标系的尺寸。除此之外,重点思考以下几点:
①单件小量量生产时,优先选用配合夹具、可调夹具和其他通用夹具,以收缩生产预备时间和节减生产用度;
②在成批生产时,才思考采取专用夹具,并力求布局大略;
③零件的装卸要快速、方便、可靠,以收缩机床的停立刻间,裁减帮助时间;
④为餍足cnc加工精度,要求夹具定位、夹紧精度高;
⑤夹具上各零部件应没干系碍机床对零件各外貌的加工,即夹具要绽放,其定位、夹紧元件不克影响加工中的走刀(如产生碰撞等);
⑥为进步cnc加工的效果,批量较大的零件加工可采取气动或液压夹具、多工位夹具。
(4) 刀具的选择
刀具的选择是cnc加工工艺中紧张的内容之一,不但影响机床的加工效果,并且直接影响加工质量。与枯燥加工要领相比,cnc加工对刀具的要求,尤其在刚性和耐用度方面更为严肃。应根据机床的加工本领、工件质料的性能、加工工序、切削用量以及其他相干因素精确选用刀具及刀柄。刀具选择总的原则是:既要求精度高、强度大、刚性好、耐用度高,又要求尺寸稳固,安置调解方便。在餍足加工要求的条件下,只管即便选择较短的刀柄,以进步刀具的刚性。
当代所利用的金属切削刀具质料重要有五类:高速钢、硬质合金、陶瓷、立方氮化硼(CBN)、聚晶金刚石。
①根据cnc加工对刀具的要求,选择刀具质料的平常原则是尽大概选用硬质合金刀具。只要加工环境答应选用硬质合金刀具,就不消高速钢刀具。
②陶瓷刀具不但用于加工种种铸铁和差别钢料,也实用于加工有色金属和非金属质料。利用陶瓷刀片,无论什么环境都要用负前角,为了不易崩刃,须要时可将刃口倒钝。陶瓷刀具在下列环境下利用结果欠佳:短零件的加工;打击大的断续切削和重切削;铍、镁、铝和钛等的单质质料及其合金的加工(易产生亲协力,导致切削刃剥落或崩刃)。
③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都属于超硬刀具质料,它们可用于加工任何硬度的工件质料,具有很高的切削性能,加工精度高,外貌粗糙度值小。平常可用切削液。
聚晶金刚石刀片平常仅用于加工有色金属和非金属质料。
立方氮化硼刀片平常实用加工硬度>450HBS的冷硬铸铁、合金布局钢、东西钢、高速钢、轴承钢以及硬度≥350HBS的镍基合金、钴基合金和高钴粉末冶金零件。
④从刀具的布局应用方面,cnc加工应尽大概采取镶块式机夹可转位刀片以裁减刀具磨损后的调换和预调时间。
⑤选用涂层刀具以进步耐磨性和耐用度。
(5) 切削用量确实定
切削用量包括主轴转速(切削速率)、背吃刀量和进给量(进给速率)。主轴转速要根据机床和刀具答应的切削速率来确定;背吃刀量重要受机床刚度的制约,在机床刚度答应的环境下,尽大概加大背吃刀量;进给量要根据零件的加工精度、外貌粗糙度、刀具和工件质料来选。切削用量的刚正选择将直接影响加工精度、外貌质量、生产率和经济性,其确定原则与平凡加工相似。具体数据应根据机床利用阐明书、切削用量手册,并联合实际阅历加以修精确定。
切削用量确实定除了遵循“切削用量的选择”的相关法则外,还应思考如下因素:
①刀具差别 差别厂家生产的刀具质量差别较大,因此切削用量须根据实际所用刀具和现场阅历加以修正。
②机床特性 切削用量受机床电动机的功率和机床刚性的限定,务必在机床阐明书法则的范畴内选取。禁止因功率不敷而产生闷车、刚性不敷而产生大的机床变形或振动,影响加工精度和外貌粗糙度。
③cnc机床的生产率 cnc机床的工时用度较高,刀具损耗用度所占比重较低,应只管即便用高的切削用量,议决得当低落刀具寿命来进步cnc机床的生产率。clear_link=1 下一篇:数控编程指令代码的区别及技巧上一篇: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