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能用一个总电位器和两个分电位器控制两个电机吗?要求两个电机能分别调速,总电位器能同时控制两个电机速度,我用的是ABB  ACS550-01的变频器,怎么接线,有谁知道请讲下,谢谢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来实现也可以的,接线可以通过中继来分断电位器的电源端。

网友B:
当然能了,将总调电位器的中间点作为另外两个电位器的电源,然后三个电位器共地,当然两个变频器也就供地,只不过这样精度应该不是很高,以前用过

楼主:
有没有图,发一个,电源从一个变频器上取行吗?两个变频器地线用线连接,从一个变频器上取一个24伏,是这样吗?

网友C:
ABB的?没有功能图,就不好说了,反正西门子的行,可以通过附加主给定实现这个功能。再加一个总给定/分给定转换开关信号即可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了,将总调电位器的中间点作为另外两个电位器的电源,然后三个电位器共地,当然两个变频器也就供地,只不过这样精度应该不是很高,以前用过

是这样,其实建议另外配置开关电源,一般变频器的电源功率很小,这样长时间使用可以保证变频器不会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了,将总调电位器的中间点作为另外两个电位器的电源,然后三个电位器共地,当然两个变频器也就供地,只不过这样精度应该不是很高,以前用过

是这样,其实建议另外配置开关电源,一般变频器的电源功率很小,这样长时间使用可以保证变频器不会损坏
总的电位器最好用绕线式电阻电位器,这样功率大一点,不管怎样电流一变化两台都会发生变化,不稳定,有条件的话总电位器为调整一可调电源为宜,这样两台电机单独调整不受影响,总电位器调整总电源,两台电机会平稳变速,比值变化平稳!

网友E:
各位能上个图看下吗··
西门子的也行咯······谢谢······

网友C:
上图太麻烦了。就是利用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子,一个给总调节,一个给分调节,然后在给一个开关量信号到开关量输入端子,当开关量输入端子为“0”时,总给定有效,当开关量输入端子为“1”时,分给定有效。基本描述就是这样了。

楼主:
怎么接线,请讲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