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线缺相

楼主(2011-10-08):
请帮帮忙我这里的电线路三相四线电路中出现缺相并却零线带电,请问是什么原因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检查变压器出来是否就缺相,如果是,那就判断为变压器或者高压部分造成的。

网友B:
高压电线缺相可以先咨询供电部门。

网友C:
这还没遇到过

网友D: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高压缺相;若是,可参照3楼建议。
若是低压缺相,可参照2楼建议。

测量线电压是否正常,若否,则看是否有断线故障;零线带电,也可检查零线是否完好。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三相
把负载拉掉
看三相电压
一相高,一相底,一相正常但带不动负载

网友E:
就是高压少一相

网友F:
没说清楚。多高的电压还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G:
首先,应该用万用表测量线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要考虑零线烧断,对地电压的那相接地。

网友H(2011-11-16):
我怀疑是火线和零线对调接错了,所以会造成零线有电,而三相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