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以下是我对三菱求电子齿轮比的学习体会,和各位分享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点出来,也请各位高手留下自己宝贵的建议:

  伺服中的单位表示     3000r/min  表示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每分钟3000转
                       131072p/r  表示伺服电机转一周需要131072个脉冲即分辩率(大多伺服都是此分辨率)

 1:先假设用默认的电子齿轮比即(1:1的情况下),求出伺服此时电机转数,如大多数情况用PLC做上位机,最高频
率为100KHZ,如果伺服电机的额定转数为3000rmin(大多数伺服都是这个参数),编码器分辩率为131072p/r,

   100X1000X60/131072=45.78R/min   (所得结果表示在使用默认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得出的电机的转数)

   100x1000x60表示当上位机的最高频率为100K时,1分钟产生的脉冲总数

2:求出在使用默认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再求我们所需要的电子齿轮比
       100X1000X电子齿轮比=3000/60X131071=8192/125

       8192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子的参数
     125 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母的参数

网友A(2013-02-28):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对三菱求电子齿轮比的学习体会,和各位分享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点出来,也请各位高手留下自己宝贵的建议:

  伺服中的单位表示     3000r/min  表示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每分钟3000转
                       131072p/r  表示伺服电机转一周需要131072个脉冲即分辩率(大多伺服都是此分辨率)

 1:先假设用默认的电子齿轮比即(1:1的情况下),求出伺服此时电机转数,如大多数情况用PLC做上位机,最高频
率为100KHZ,如果伺服电机的额定转数为3000rmin(大多数伺服都是这个参数),编码器分辩率为131072p/r,

   100X1000X60/131072=45.78R/min   (所得结果表示在使用默认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得出的电机的转数)

   100x1000x60表示当上位机的最高频率为100K时,1分钟产生的脉冲总数

2:求出在使用默认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再求我们所需要的电子齿轮比
       100X1000X电子齿轮比=3000/60X131071=8192/125

       8192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子的参数
     125 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母的参数

      8192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子的参数
    125 即我们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母的参数

这8192和125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