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正反转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之二》(以下简称《控制电路(二)》)是在《正反转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之一: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0974》的基础上,取消角内主接触器,改由正反转控制接触器兼顾,而得到的一种控制形式。其启动过程与《控制电路(一)》相同,即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 虽然少用一只接触器,但电路却比之相差无几。不过,两者组成电路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也可以更好的扩展组成控制电路的思路。电路也允许用按钮直接控制正-反转。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二)》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二)》的工作过程是:正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反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停止工作。

2.  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的转换,都有一个反接制动过程,《控制电路(二)》也是设置在星接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3.  《控制电路(二)》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

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不应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4. 在启动按钮回路中串入正-反转接触器和角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是为电机退出运行后才重新启动的设置,以策安全。

5. 《控制电路(二)》中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它们之间的电气联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6.  《控制电路(二)》中的延时采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7.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按钮电机正向启动,揿SB2电机反向启动,控制电路均能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电机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T将通过KM01(7-8)、KM02(8-9)和KM2(9-10)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KT(6-14)常开触点,KT(14-15)延时断开常开触点瞬间接通,KM3通过KT(6-14)、KT(14-15)和KM2(15-16)各触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KM3(6-14)接通自锁。

4.  KM3(11-14)和KM3(14-17)均接通,但SB1(17-18)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M3(11-14)、SB2(11-12)和KM02(12-13)的常闭点使KM01得电,为电机的正向星启动,KM01(6-11)接通自锁。

5.  KM01(7-8)断开,KT失电开始为电机的正向星启动计时。

6.  KT延时到,KT(14-15)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KT(20-21)触点接通,当KM3(21-2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角运行指示灯燃亮,KM1和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正向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7.  当 揿SB2按钮,SB2(11-12)常闭触点会断开KM01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KM01(6-20)触点断开,KM2也随之失电,角运行指示灯熄灭。

8.  待KM01(7-8)触点恢复闭合,KT又通过KM01(7-8)、KM02(8-9)和KM2(9-10)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KT(6-14)常开触点,KT(14-15)延时断开常开触点瞬间接通,KM3通过KT(6-14)、KT(14-15)和KM2(15-16)各触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KM3(6-14)接通自锁。

9.  KM3(11-14)和KM3(14-17)均接通,但SB2(11-12)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M3(14-17)、SB1(17-18)和KM02(18-19)的常闭点使KM02得电,为电机的反向星启动,KM02(6-17)接通自锁。

10.  KM02(8-9)断开,KT失电开始为电机的正向星启动计时。

11.  KT延时到,KT(14-15)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KT(20-21)触点接通,当KM3(21-2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角运行指示灯燃亮,KM1和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反向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2.   揿SB0按钮,全部电器元件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13.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