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家厨房有个灯,开关关掉后灯一直闪,开关和灯都换掉了还是闪,节能灯,为什么啊?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了
   现在还没修好那?最后把灯摘了
    为什么啊??
     请教了。。。

网友A:
你是说,灯在其他地方用,是好的?
用白炽灯泡试过吗,测量了电压么?

补记:
   看了楼下两位的回复,才注意到是开关关了以后“灯一直闪”;之前直接跳到了“开关和灯都换掉了还是闪”一句。不好意思,问错了!

网友B:
你把电源火线零线倒一下

网友C: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你把空开出线处的相、零对换一下就是了。不过要记住你对换了,以后家中维修电路时要注意。

网友D:
灯开关带发光二极管指示吗?如果有把二极管摘掉就好了

网友E:
有感应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源火线零线倒一下

网友G:
此种现象一般是开关以下线路漏电所致,多发生于电子节能灯。

网友H:
建议换个牌子的节能灯

网友I:
你开关观点是零线

网友J:
如果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还得看下你的开关面板是否带指示灯?带的确话拆开就可以了

网友K:
零火调换

网友L:
哥们,你的开关立面有个发光二极管,把他摘掉!

网友M:
灯开关接的是 零线吧 换一下

楼主:
..
换了之后我家别的用电器,比如说别的开关怎么办啊a?....qing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