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0-08):
信捷PLC故障状态为有输入信号,却无所有输出信号,已检查PLC的输入输出电压均无异常,PLC的电源指示/编程指示/电池指示也无异常,就是所有输出指示灯突然毫无反应,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监控看是否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直流电源短路了

网友C:
程序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输出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