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司有台三菱变频器 B 是供甩干用途的,故障是频率有上去,但是转速却没上去
    我从隔壁那好的 A 掉过来给它用,好的(说明配线电机没问题)     上面这台 B  装到 A 去不行    A 和B参数是一样的
    (我以为B坏了,有其他牌子变频器维修的说是软体问题,这时我也觉的变频器肯定是坏了)
    后来我又买了一台新的装到B去  转速还是上不去(这是我在郁闷为什么新买来的还不行)
    最终我把新买的那台装到了A OK    把原先A的装到了B  也OK   但是我就是不明天Why?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下

网友A:
仔细检查两台变频器的负载参数,应当是参数没设置正确,负载参数仔细检查下。

楼主:
参数我已经从那台好的复制过来了    是一样的

网友B:
你找个好一些的机修工去查一下你的机器呀!机械部分有问题呀!
科海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C:
先排除负载设备,再查机器本身,需要帮忙再找我
我的博客: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

楼主:
这个问题 领导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这样吧

网友D:
原来的B没有坏
原来那台没有坏,最大可能是线路有接触不良,仔细查,问题应该查出才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