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公司的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 2900坏了,其坏得缘故是进线端缺相,后来把进线修复好后,但变频器还是不行,估计已经坏了,且操作面板没电,不显示。请问各位工控网友们,我想把这台变频器维修好,但我不知道它坏了什么模块,就更不知道怎么维修了,各位大侠们,能指导我怎么维修吗?要是我维修不了,我也能接受外修,但价钱合适就好,这钱可是我自己出的,不是公司出得,因为我想把它维修好作为自己学习用的,各位同行们,就算帮帮忙了,就此谢过!

网友A:
多大的功率,小功率的都是一体化模块,有可能是整流部分坏了,也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你自己先要判断个大概。

网友B:
谁修过SGDM-04AC-SD2型号的安川伺服驱动器。大家一起探讨探讨。QQ11247627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功率,小功率的都是一体化模块,有可能是整流部分坏了,也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你自己先要判断个大概。
功率是3.7kw的,我就是不会判断啊,还请指教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修过SGDM-04AC-SD2型号的安川伺服驱动器。大家一起探讨探讨。QQ1124762718
有你这样乱发贴的吗

楼主:
到时候我把变频器拆开看看,照几张实物图上来,望各位高人到时候帮忙指教

网友C:
到网上收下变频器主电路维修判断方法大把的···

网友D:
用数字万能表二机管档,红表笔接端子N,黑表笔依次接R、S、T、U、V、W测试模块和整流桥的压降,一般为200-700mV,反之再调换表笔黑表笔接P,红表有依次接R、S、T、U、V、W其压降和前面一次基本是一样的。如果无压降或压降相当小说明IGBI、整流模块损坏了。。。再测试一下限流电阻是不损坏,如果正常还没显示测说明开关电源可能损坏吧,自己多动手就学的快点。

网友E:
送直流电看亮不亮,不亮的话那就是开关电源坏了。实在自己无法处理就送到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维修吧,免费检测,价格合理。

网友E:
首先,从你的照片上看开关电源肯定是坏了,整流模块也很危险因为机器是由于输入短路坏的,当有这么大电流流过变频器的时候会不会把其他部门的元器件打坏很难说的,你可以送到我们公司检测的,价格肯定合理的。

网友F:
8楼讲的有道理,奖励大拇指一个!
先测量主电路引出端的正反向电阻值,判断整流与逆变模块有无损坏。
如没有问题,则为开关电源故障或充电电阻开路故障,就属修复成本较低的小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