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本人想买一台用于学习的步进电机包括驱动器,价格不宜贵,就是自己来练习编程,让步进电机转起来,熟悉下步进电机各种控制方法,我的PLC是FX1N-40MT,根据我已有的PLC,各位网友有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可推荐的吗?我拿它来做自学用。
  我还想买一个编码器来做自学用,暂时想买的是增量型的吧,价格也不宜贵,也是根据我已有的PLC来选型,这个编码器要具备基本的功能,比如ABZ相输出之类的,能安装在三相异步电动机上和步进电机上,能安装的尺寸不是固定的,因为要再不同的电机上做实验用,大伙有什么型号的编码器可推荐的呢,分辨率无要求。问得有点多哈,还请网友们谅解,帮帮我了,谢谢!

网友A:
我也想学下步进电机!我现在只会FX2N 编程  步进也没接触过!

楼主:
没人给点指示吗?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下步进电机!我现在只会FX2N 编程  步进也没接触过!
共同进步

网友B:
可以 国产的编码器 步进驱动器 电机 我这里有
600脉冲的  学习试验用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联系交流

网友C:
来我这儿学习吧!三个月2500RMB!QQ:294314727FX2N、1N,S7-200PLC触摸屏,高数计数器PID 变频器通信

网友D:
不要多少钱,几百块钱就行了,买一个42的步进电机。再买一个线数少的编码器。然后把编码器和电机轴固定在一起。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读入,然后把把编码器的数据读入步进电机的脉冲数里面,当达到计数值后电机停止。还可以利用编码器的数据,做成二段速或者多段速,不过三菱的做起来很累。不一定能控制精确,如果用永宏或者松下的多段速,那才叫好用。可以提前减速。

网友E:
我这里有一个欧姆龙的编码器,可以便宜的优惠给你。qq:15304058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多少钱,几百块钱就行了,买一个42的步进电机。再买一个线数少的编码器。然后把编码器和电机轴固定在一起。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读入,然后把把编码器的数据读入步进电机的脉冲数里面,当达到计数值后电机停止。还可以利用编码器的数据,做成二段速或者多段速,不过三菱的做起来很累。不一定能控制精确,如果用永宏或者松下的多段速,那才叫好用。可以提前减速。
谢谢吴老大的指点

网友F:
其实编码器也可以拿单片机做为发脉冲给PLC,

网友G:
呵呵
嘿嘿,亲,我有卖的,和楼上说的,买个线分少的驱动器,42电机 最多也就100多点就搞定。二手进口的东方步进电机。淘宝网站是:http://xwtsys.taobao.com/
 qq:891198277

网友H:
有没购买到电机呢?还没的就来:www.sawanomotor.com 看看吧,各种规格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I:
这玩意儿都很便宜的啊!

网友J(2011-12-01):
我是生产编码器的,编码器我推荐你用3806 600脉冲的,集电极输出的,电压8-30V的,这个初学最好了.我的QQ762783913

网友K:
哈哈,你到淘宝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