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用的PLC型号为CJ1H-42CPU,现在要用串行通信的端口(RS485口)与三菱的FX2N-PLC通信,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程序,请教高手们指点一下,或者说发个程序来学习一下,
万分感谢:  邮箱:liufuyejin@163.com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用无协议通讯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但是小弟还是不明白
1: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2:我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特别是欧姆龙PLC,我是第一次接触,之前一直用三菱PLC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发一个例子上来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