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最近看书看到bit  8 bit=1 byte,可是书上都没有提到Bit,就出现了BOOL(布尔)也是一个位!跟BYTE.WORE.DWORD同样属于数据类型..Bit呢?难道是BOOL=bit?bool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求 通俗详解。。。谢谢!
我看的书S7-200深入浅出(第二版)第77页

网友A:
据本人浅显的理解,Bool代表了一种数据类型,而Bit代表了存储空间的最小单位.

如同,你有一间5000平米(bit)的房子,但是这将房子可能是商住楼(Word),也可能是居民楼(Dword),或者是仓库(Int),甚至于是厂方(Bool)。

有例如你这个月工资是5000元(bit),但是币种可能是人民币(Bool),或者是美元(Word),甚至于是欧元(Dint)……

所以Bit仅仅代表的是存储空间的最小单位。

16个Bit组成的存储空间可能是无符号整形(Word),也能是整形(Int),同样,32位存储空间可能是长整形(Dint),也有可能是双字型(Dword),甚至于可能是浮点型(Real)。因此,务必要搞清楚储存空间与存储空间所存储的数据类型之间的区别。

网友B:
解释的好精彩

楼主:
太精彩了
谢谢。。。。。。。。

网友C:
二楼的过客:你QQ多少!交个朋友!本人294314727

网友D:
2楼的解释,精彩!
比喻也贴切,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