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voG2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0-09):
那位好心的师傅能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啊   CONVOG2 2.2kw 变频器不能开关机是那里的问题啊 还有TA TC X2 X4 X5 CM OC1 V- II AM AO TB X1 X3 X6 X7 RST OC2 V+ VII VI2 AM- E A B  是 什么意思啊  是控制端子上的 出现故障的时候是别人把输入端和输出端接错了      在线等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A:
可能是你参数没设置好所以不能启停,至于你的TA、TC。。。这些端子是外部多功能扩展端子,你要好好看看说明书才行的

楼主:
嗯。 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现在能开机关机了现在有个问题是  我在P串了一个100w220v灯泡  输出接的是25w220v*2的灯泡 一加速100W的灯泡是一闪一闪的     如果A316J坏了一个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不开机时每个管的驱动电压是7.8v)

楼主:
师傅  请帮帮小弟我吧!!!

网友A:
查查IGBT有没有坏的。给板子上电测试别带模块,搞不好就容易坏了,波形确定没问题了,再上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