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现在有十五台设备,电源全部都是三相四线,这些设备经常漏电,但是又不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现在的办法只有设备接地。
我有一个疑问,把三相电分别用    A相   B相    C相 来表示  ,如果说我的一号设备A相漏电,
二号设备B相漏电,这个时候接地线会不会烧毁啊。应该如何接地呢??

网友A:
楼主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吗?我们这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设备采用保护接零

网友B:
期待各位前辈的高见

网友C:
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吗???
接地线绝对不能串联!!!否侧会造成全部设备带电,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D:
必须保证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接地线不准串联,采用保护接零。

网友E:
我们厂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设备全部采用保护接零,是可以全部串接的,但不能用接地。
不知你那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F:
我们单位也是中性点接地

网友G:
呵呵我们公司卖的油漆线 各户都是 串接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