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精英里面请!

楼主(2011-10-09):
在工业控制电路中,线路比较复杂难理的情况比较多,你们也可能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麻烦各位师兄给点宝贵意见、

    “短路”现象,在比较复杂线路中怎样才能快速查找短路区域      谢谢-------

网友A:
搞懂原理,一块一块的排除。

网友B:
根据图纸找出短路大概区域,然后将区域分几块,把块依次从线路断开,依次送电,若爆保险则说明短路在未断开的块中。从复上面过程直到找为止。

网友C:
得分区块,1/2,1/4。。。。没有捷径。

网友D:
``表情最讨厌干的事就是这个了·唉·表情给你精神上得鼓励与支持·

网友E:
听声音判断区域

网友F:
我最讨厌干的事就是这个

网友G:
最需要的是冷静头脑。

楼主:
声音?怎么判定区域、、?请教...

网友H:
弄懂控制原理,分段分区域排查

网友I: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网友J:
如果是柜内可以看,摸,闻. 柜内一般比较容易看出来的.
柜外的话就需要分开几步查了.

网友K:
靠自己的经验积累加上正确的判断,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得分区块,1/2,1/4。。。。没有捷径。

分段查找

网友M:
总是1/2的分区域查找,不在这边就在那边,这样可能会快些。

网友N:
耐心,顺藤摸瓜

网友O:
在复杂的电路也是一些简单的电路组成,只不过多一些逻辑关系而已,一块块排除

网友P:
严谨的逻辑思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现场的仔细观察!是短路故障的必有痕迹或现象,是功能性错乱的就多分析电路图!没有什么故障解决不了!处理故障时一定要沉着!切勿心浮气躁好!如果现在还在探讨怎么发现短路故障?说明道行还浅,需要闭关修炼(多思考多学习)!学技术如交朋友,你不和他长期来往,他就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的,要成为朋友就必须花功夫,有诚心!

楼主:
非常感谢你个宝贵意见、我会从你所说的各个方面加强学习,不断摸索、积累经验,愿你能成为我工作中导航者,帮我分析、解决疑难、排除故障。诚恳、谢谢--!

网友P:
“导航者”就言过其实了,学习技术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没捷径可走!这个过程就是基本功:1)理论上的基本功,无论学历多高,都是从最基础的理论学起的,高是因为学的多!多数人学得博而非渊,这就够了,毕竟我们不是搞研究开发的。2)实践的基本功,动手能力的培养,做出的事让人点头,而非摇头!该规范的一定要规范,见到很多学电的,做出的配电柜或配电箱简直让人惨不忍睹的,没一点功底而言!而且这个现象比较普遍(钢铁行业),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考虑,我不会因此得罪大多数人的,哈哈哈哈哈!还有就是爱好非常重要!不然就是一种受罪了!

网友Q:
看发热情况与周围对比一下···

网友R:
主要就是用排除法,一般是先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最容易短路的部分。如果这个办法区分不出来的话,就整理出控制线路短路部分有几个分支,分别断开分支线路判断短路的大范围,然后再在分支上细分分支。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判断,最后就能确定短路的故障点。

网友S:
逻辑控制而已,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最需要的是冷静头脑。
传说中得听声音判断就是·不怕死地强送电·听碰得一声·哪里·没挺清楚没关系·再来·

网友D:
看到几个前辈的留言·感触很大啊·最好的学习就是实践·这行就要胆大心细·多做·做得多乐见得多乐技术自然就上去了呵呵·和LZ一起努力·先谢谢前辈们的扶持哈·

网友T:
实践很重要

网友U:
分单元,穿限流,以防二次再短路,将损失缩小到最小范围,

网友U:
更正:分单元,断负载,串限流,

网友V:
分区查找

网友W:
一般就是相,相。相,线。相,地。弧光。
短路一般都有痕迹。耐心一点很容易查出来。

网友X:
根据用电设备的特征,检查频繁能动着的控制线,根据线路的走向,检查穿线管口,控制箱接线端子,桥架出口等易磨损的地方.

网友Y:
不是精英
呵呵

先排除LZ 说的是二次回路 还是主回路 短路

网友Z:
最好的办法是分解了以后再组合就ok了!

网友G:
距离近的,随时便知,距离远的,用电流表查。

网友AA(2011-11-08):
你们都要学习才行呀

网友AB:
二次回路的话。一般有断路器可以确定那一区存在问题

网友AC: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D:
合闸,看看那里冒火花,呵呵。要不就一步一步来。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AE:
哎呀,这个不是最头疼的,最头痛的是接触不良。嘿嘿,会把人搞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