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我厂里有个高压配电箱1KA的·后面就是变压器·现在想调变压器档位·必须要关掉高压进线·配电箱上面有个闸刀是关电的·请问一下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电给闸掉·还是要先准备些什么再关啊?希望各位做高压的大哥说一下·本人是做低压和设备维修的·对高压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应该把低压负荷都关掉吧,不能带负荷关了。

网友B:
没碰过,高压危险

楼主:
刚才去拉高压电闸的时候·妈的电力公司的一群鸟人全部跑道房间外面去了·留我一个人在里面表情·变压器调好了要合闸的时候·更过分的来了表情他们竟然说·小同志·你自己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

网友A:
不带负荷合闸,高压室地上铺绝缘垫一般没有问题的了。不用害怕,不过高压还是很危险的,要保持安全距离。高压室也别进小动物,否则会爆的哟。以前在做电工的时候遇到过进老鼠的,结果一声巨响,高压保险也断了。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电力局来给变压器换挡位·用的是直流电阻测量仪·这事怎么换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