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如果想用类似勺子的小型器皿将粉体等药物手工加入到药瓶中,并且想对加入的次数进行累计并数字显示,请问应该选择什么传感器?希望体积小,精度高。谢谢

楼主:
谢谢帅克仪器 的回复,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A:
楼主 你用手工加药粉来计算加入的次数?是不是精度上有问题啊,
你每次加入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想用什么依据来计数

楼主:
谢谢mishifeng8719
我们已有方法控制每次加入量的准确性。目前就是想对加入的次数进行累计。并且希望方法简单,机构也需要简单和小巧。所以才想到传感器,想用陀螺仪对手腕某一特定动作进行检测和统计。但不知道陀螺仪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