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永宏PLC程序加密,联机通信是或可以修改时间日期。

网友A:
如果是联机就提示密码的那就修改不了,如果是联机完了才提示密码的,那就可以更改日期

网友B(2011-12-09):
引用 楼主:
永宏PLC程序加密,联机通信是或可以修改时间日期。
好想法,如果通讯口没封死,依照RTC的设定规则(由M1952控制),应该是可以修改的。为了防止不幸发生,可以把不需要使用的通讯口封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永宏PLC程序加密,联机通信是或可以修改时间日期。
若能修改日期的是因为采用了离线加密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永宏PLC程序加密,联机通信是或可以修改时间日期。
采用在线加密的方式,是无法修改日期的。

网友D(2012-12-20):
有没有破解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