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设定

楼主(2011-10-09):
请问下大家,这个通讯设定中,H92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问得具体点吧:就是假如“8位数据位,1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那么D8120的值是多少?

网友A:
16位的二进制,每4位转换成16进制
0010=2
1001=9
0000=0

楼主:
10010010转换成16进制是92,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是按照左表的设置,怎么得来的10010010?

网友A:
查看手册中D8120定义,每个位都有对应的含义,然后将通讯格式要求去对号入座,就知道D8120各个位是1还是0了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