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QD75MH4 加 MR-J3伺服 SSCNET III光纤通讯 但是上店后 放大器一直显示 AB初始化那 不往下走 按说应该会继续走  一直到出现轴号但是 就是卡到AB那 不往下走 咋办呢

网友A:
SSCNET III还没有通讯起来,等待这个通讯成功,你的各个轴轴号设置有没有改过来,QP中设置的参数下载下去,再确认下光纤是不是正确连接的,这样操作后再看下什么结果

楼主:
多谢 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说说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就一句解决了就没了,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啊!
版主这么热心的关注,大家上论坛都是来交流的!
如果人人都这样,还有谁来回答问题!

网友C:
说的 也是 楼主 太不负责了

网友D:
上线后请将如何解决的说一下分享出来,大家也可以从中学到;

网友E:
是呀!有理!

楼主(2012-07-03):
我换了一个 24V开关电源 就好了 原来的那个功率不够 还是漏电也不清楚  我很久没看这个贴 了 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