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像三菱FX系列的开机脉初始冲为M8002,但不知OMRON的是什么,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欧姆龙针对于型号的不同,其位址有些差异,因此并不能粗略的回答一个具体的位址。

而您如果使用CX-Programmer软件的话,那么符号P_First_Cycle却是首次开机标志,只要在程序中使用即可,而无需去管对应于哪个位址。

楼主:
提示的是:第一次循环标记,A200.11,原来是它?谢谢了!

网友B:
所以有关OMRON的PLC型号的开机脉冲都是P_First_Cycle这个指令,你所说的A200.11它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

网友C:
没用过这种PLC

楼主:
但在CP1H中却是可以的,直接输入LD A200.11就会出现。

网友D:
CP1H系列 CJ系列是P_First_Cycle(A200.11)
CPM* CQM C200HX系列是P_First_Cycle(2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