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哪位大虾指导下S7-200定时器指令,怎样把6小时写进去?

先谢了!

网友A: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

楼主:
麻烦黏贴一个案例  感谢!

s7编起来是有点纠结!yun

网友B:
定时1分钟,计数360;

楼主:
做出来了,要加一个EU给计数器复位。

感谢回帖!

网友C:
用秒脉冲字节加一到六十后复位得到分钟、再用分钟同样得到一小时、再然后、、、、

网友D: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 一起用就可以无限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