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2011-10-09):
请教高手
买了一根编程电缆(三菱fx用)一头USB 另一头圆型8针,还有光盘(CD-R  8cm),电脑是W7的,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A:
我下载了。没有看到驱动程序

网友B:
看内容有98,2k字样,估计是不支持W7,找找看有没有支持W7的,实在不行还是用XP

网友C:
我一直用台湾力特的USB转232,支持XP及W7
我一直用台湾力特的USB转232,
支持XP及W7
不过64位计算机系统工业上面还是不支持的
用XP或是W7的32系统都可以工作的
还有大家注意一下华硕的笔记本买时要注意一点
装64位系统显卡支持,不过不支持工业PLC编程软件
装32位系统独立显卡不支持,非常麻烦
不知道其它笔记本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的好多朋友用DELL的还是可以的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9/634c47814afca75a362f285576278e2e.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没有看到驱动程序

是不是这张盘有问题了

楼主:
4楼的师傅可以当面请教吗

网友D:
容易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装呀
师傅讲讲怎么装

网友D:
电脑是W7的就不行了,要XP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