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一台电控柜:所带负载为95KW电机和45KW电机各一台,45kw电机启动方式为星三角启动,95kw电机是软起限流启动。
但出现的问题是:启动时出现空开跳停现象,一般为软起完成工作接触器吸合后跳停,空开是400A的。补充一下:45KW电机先启动完成后才起95KW电机的。

楼主:
本人怀疑为空开配置有点小,

网友A:
举报·2楼市广告··顺便鄙视一下表情·
经验不足·只能来打酱油·取经了·

网友B:
以前是否正常?
如果是新柜,建议咨询一下软启动厂家,是否有这种故障

网友C:
估计要换空开了。。。

网友D:
软起设置没问题?

网友E:
查看空开是否是D系列

网友F:
是不是软启动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起去电压,启动时间还有可能是二次回路设计不合理,最好发份一次图及二次原理图表情400A断路器应譔没问题的

网友G:
查看一下启动器的设置,再观察检测一下启动运行时的电流大小。

楼主:
设置没问题

网友H:
建议:
1、准备一个电流表,测一下单独起动45KW和95KW电机时电流各有多大。
2、单独起动95KW电机,如不正常,调整软起动器时间,如不行,只有换空开了,除非软起动器和电机有毛病。
3、如单独起动正常,调整软起动器限流和时间无好转,只有换空开试试。

网友I(2011-11-10):
测一下启动电流,空开应该没问题。

网友J:
空开一般是所带负载额定电流的1.5倍。 首先采用排查法,单独开启95KW那台电机,看看还跳不跳。

网友K:
会不会是软起时间设置短了呀,我们这里也出现过

网友L:
你的空开是控制两台电机吧?

网友M:
400A断路器应该是能带两台电机的,主要是95KW的转换时间是否太快造成跳空开了

网友N:
400A的空开应该不小,单启95KW电机试试。

网友O:
按17楼的查一下星三角启动时间,和所带负荷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