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还是用AI的改量程卡?在SIMATIC MANAGER硬件组态里没找到温度的模块,300,400都是模拟/数字的输入模块。

另问下,输入的温度信号在编程时都是按模拟量处理为16位吗?也就是不管热电偶/热电阻信号到模块进PLC里的都己转换为模拟信号了?

刚开始学,还请多指点。谢谢了

1,温度模块的编号?
2,编程里是否和模拟量一样转换为16位?
还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S7-300的?
有对应的温度模块;

网友B:
说得基本上对

网友C:
查硬件选型手册呀,根据需要选择模块的类型。有

网友D:
FC105是模拟量转换,如果使用专用温度模块,记得是除以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