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正反转单延时头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以下简称《控制电路》)是在《正反转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在主接触器上加延时头而得,只是简化了电路,其启动过程不变。电路允许用按钮直接控制正-反转。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正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反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停止工作。

2.  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的转换,都有一个反接制动过程,《控制电路》是设置在星接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3.  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为防止主接触器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在星接触器得电之前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4. 《控制电路》中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它们之间的电气联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的延时采用主接触器上插装延时头的办法解决,减少电路的损耗,节约了电能。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6.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7.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8.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揿SB1按钮电机正向启动,揿SB2电机反向启动,控制电路均能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电机即停止工作。

2.  接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3.  当 揿SB1按钮,通过SB2(7-8)和KM02(8-9)的常闭点使KM01得电,KM01(6-7)接通自锁,为电机的正向启动作准备。

4.  KM01(6-13)触点接通、KM3通过KM1(13-14)和KM2(14-15)的常闭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5.  KM3(13-16)触点接通,主接触器KM1得电动作并自锁,其上插装的延时头为星启动开始计时。KM3(17-18)触点断,与KM2互锁。

6.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

7. KM1上插装的延时头延时时间到,KM1(13-14)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

8. KM1(13-17)触点接通,当KM3(22-23)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4-15)断开与KM3的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9. KM2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0.  当 揿SB2按钮,SB2(7-8)常闭触点会断开KM01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KM01(6-13)断开,KM1/KM2亦失电,与KM01一起拉长电弧,加快电弧熄灭,有利于电路的安全运行。此时,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1.  当常闭触点KM01(11-12)恢复闭合,KM02便得电动作,为电机的反向启动作准备。

12.  KM02(6-13)触点接通、KM3通过KM1(13-14)和KM2(14-15)的常闭点而得电,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13  KM3(13-16)触点接通,主接触器KM1得电动作并自锁,其上插装的延时头为星启动开始计时。KM3(17-18)触点断,与KM2互锁。

14.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

15. KM1上插装的延时头延时时间到,KM1(13-14)触点断开,KM3失电,星启动指示灯熄灭。

16 KM1(13-17)触点接通,当KM3(22-23)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4-15)断开与KM3的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17. KM2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8.  当又一次揿SB1按钮,SB1(10-11)常闭触点会断开KM02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KM02(6-13)断开,KM1/KM2亦失电,与KM02一起拉长电弧,加快电弧熄灭,有利于电路的安全运行。此时,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9.  当常闭触点KM02(8-9)恢复闭合,KM01便又得电动作,为电机的反向启动作准备。此后的电器动作将重复第4~9项。

20   揿SB0按钮,KM01(KM02)KM1和KM2均失电,全部触点复位,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21.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网友A:
图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问题?

我自己未能看出来,能说说图纸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有几点意见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商讨指正:首先在启动时未接入过载保护,万一不能正常转换星角怎么办?第二,作者受严重的PLC梯形图影响,习惯于把启动按钮放在停止前面,这样就会多出一个停止按钮来,第三,接触器KM1的应用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省略掉。不知对不对希望大家商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意见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商讨指正:首先在启动时未接入过载保护,万一不能正常转换星角怎么办?第二,作者受严重的PLC梯形图影响,习惯于把启动按钮放在停止前面,这样就会多出一个停止按钮来,第三,接触器KM1的应用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省略掉。不知对不对希望大家商讨!

1.  "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别忘了看指示灯。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为防止主接触器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在星接触器得电之前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2.  记得PLC梯形图的接线与此不一样,是一个一个单独接入的。SB1、SB2那个叫正-反转启-停互锁,直接进行正反转操作的,放在什么位置都不可能减少按钮的数量,接线也不会减少。
3.  星-角启-停系列之十就没了K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