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求 高人帮忙啊 ,监控状态是蓝色的,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网友A:
PLC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 高人帮忙啊 ,监控状态是蓝色的,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怀疑你PLC上的RUN开关还没打开。。。

网友C:
输出继电器烧坏了

网友D:
监控状态下导通不输出的分析
马达不转动,首先检查监控状态下程式是否导通(是否显示蓝色)  模组输出点是否灯亮  继电器是否亮灯 接触器是否吸合  马达线是否接好 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
不知你COM有没有接上电上去?

网友F:
你的接线有没有问题啊,没形成回路,输出指示灯亮了也不会有动作的

网友G:
将编程软件运行按钮点一下即可

网友H:
先检查外部电路、再查PLC很多故障都是外部电路故障!不要动不动就认为PLC损坏!

网友I:
PLC上的RUN开关还没打开。。。

网友J:
楼主似乎没有回答2楼的问题。
另外,程序是试验用、设备用?是否为以前在用的程序,有没有禁止输出?
以及各位的诸多提示。

网友K:
是新plc,刚编写的程序,还是以前在用的老设备之前无问题,新设备可查接线,电源,程序编写,老设备有可能点损坏,无论新旧设备可考虑换输出点测试判别。

楼主:
已解决
我变的程式有多个Q0.0,犯了双重输出的错误,哈哈,希望大家别再范我这样的错误。谢谢诸位了!

网友L:
又是双重输出惹的祸,看来真的注意。

网友M:
我是用三菱PLC  双线圈输出 根本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