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plc中使用pwm子程序时,能流方向逆转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10-10):
在西门子plc中使用pwm子程序时,编译时系统提示错误46,能量方向逆转,图如上,是不是设置错误还是什么原因,请看到帖子的朋友给点帮助。

楼主:
知道原因了,谢谢各位看贴的朋友。

网友A:
PWMx子程序令您能够用一个可变负载循环创建一个连续输出。Cycle(循环)输入是一个字值,为该PWM输出定义了周期时间;其有效范围为2至65535,单位是在位置控制向导中指定的时间基准(微秒或毫秒)。Pulse(脉冲)输入是一个字值,定义了脉冲宽度;其有效范围为2至65535,单位是相同的时间基准。

网友B:
RUN那还有个条件没写呢!

网友C(2012-12-08):
求助
新手,同样问题,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D(2013-06-29):
就是因为子程序没有把对外的触点给全部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