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我是PLC编程初学者,安装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时,弹出对话框“检测到‘unInstallShield’正在使用,请关闭‘unInstallShield’并重新启动安装程序“这是个啥问题呢?请求各位师兄帮忙解释一下呢!

网友A:
我原来win-98 可以安装,现在win-xp也不能安装,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电脑上之前是不是安装过低版本的?

网友C:
这年头还有98的机器么?

楼主:
求解
不好意思,师兄!网络不行,一直没能打开!就是这样的情形!您用啥办法处理的!

楼主:
回zcmy
师兄,您问有没有安装过低版本的,应该是没有的,我这电脑是刚买的,绝对新货!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D:
没有装好而已

网友C:
你正在运行反安装程序,关了重装

网友E:
看图片好像是正在执行卸载程序呢,在控制面板里卸干净了再装装看

楼主:
卸干净了再装,应该有道理!有位师兄说是在卸载,在下不敢苟同!

网友F:
先安装EnvMEL文件试试。

楼主:
装那个什么EnvMEL文件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的!

网友G:
下载一个较新的版本试试,你用的是8.0的?

楼主:
7.0的,8.0的都试过了,还是老样子!我家里的电脑除系统外所用的其他软件与公司用的都一样,可家里能用公司却无法安装,或者是安装号了却不能使用。头痛!!!

网友G: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win7?

楼主:
XP系统,系统总体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
系统有问题  换个系统

楼主:
有此想法。我想应该也是系统部兼容!

网友I(2011-12-06):
把360、金山之类的给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J:
发个安装过程参考一下:

网友K:
http://fx1s.blog.163.com/blog/static/13224834120103365912510  我就是参照他介绍的方法安装的。

网友L(2015-05-28):
还是安装GX-WORK2,自带仿真、智能模块软件,GX-D早就停止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