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10):
小弟刚学ifix软件,刚可以用SIM驱动器在电脑上实现画面指示灯状态的变化。现在想用实物PLC与IFIX进行通讯试验,但我用

opc驱动器就是不知道怎么与PLC通讯上?plc与PC机是通过串口,那PLC与ifix呢?小弟一直箱不通。。。

      请高手指教!!!
          小弟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

网友A:
IFIX有三菱PLC驱动的,安装上用它,就可以与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