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300X FBD联锁问题

楼主(2011-10-10):
JX-300X系统 我在组态FBD联锁时遇到,与I/O组态的点连接后,I/O点在画面上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在FBD组态的联锁中不能正常反应联锁,为什么?
请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QQ :35661217
邮箱:gao6865@ 126.com

网友A:
回答[原创][分享]浙大中控DCS系统维护基础
在图形编辑器里面联机调试一下程序,看看能否通过。否则有错误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