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0-11):
请求各位路过的大师  给小弟指点一二   一台]康沃变频器G2   380V 2.2KW    之前是别人把输入端和输出端接错了 然后炸了模块  之后我换模块的时候发现反馈二极管也烧爆了 就把二极管和模块一起换了试机 接的假负载  在P级串了一个220v100w的灯泡 输出端接了2个220v25w的灯泡  变频器开机一加速100W的灯泡就一闪一闪的 25W的灯泡一点都没有亮              如果A316J坏了一个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不开机时每个管的驱动电压是7.8v)    请各位大师帮帮忙啊

楼主:
后来我把输出线拆了一根还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把那组的A316J拆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是驱动坏了,没修好导致即使是假负载也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B:
断开模块供电 测G、E之间电压 在2.7——3V左右 交流11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模块供电 测G、E之间电压 在2.7——3V左右 交流11V左右

网友D:
同意以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