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失效

楼主(2011-10-11):
请各位大师傅帮帮忙,三菱变频器与触摸频用MODBUS RTU通信,触摸屏给定频率给变频器频率显示是一样,但如果把变频器的电源断开在合上,变频器的频率就会变成0HZ是怎么回事,断掉触摸屏电源也没事,而断掉了变频器电源就出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要设定啊,请各位师傅说说,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运行频率读出和设置值比较,不同则再次传送写入,另外试试频率设定改为断电存储。

网友A:
三菱好象没有断电存储是否的选项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