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

楼主(2011-10-11):
三相220V的变频配普通电机可以吗。

网友A:
3KW以下没有问题。前题是要求三角形接法的电机。
国产3KW以下,大多可以接220V.再大了可能就要看电机的设计情况了。一般有6条引出线的,都可以接220V。但大电机就要看额定功率。

网友B:
应该不行了,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在低电压的状态,容易电流大烧毁电机吧。

网友C:
电机改成220V的接法;

网友D:
小电机可以,通过角接即可。电机功率大了,如果还用3相220V,那是日本或台湾的电网。大陆没有。

网友E:
价格电容给彻底改了

网友F:
看看电机的名牌,有角接220的就可以接了

楼主:
那220接法是星型接法啊?可以吗?

网友A:
看标示了,220V一般都是接三角形

网友G:
接好线后运行看看,用卡钳表监控电流.............

网友F:
不可以,要那么搞过来的话,电压要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