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光电编码器安装与使
◇ 机 械 方 面
实心轴类
1.编码器轴与用户端输出轴之间采用弹性软连接,以避免因用户轴的串动、跳动而造成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损坏。
2.安装时请注意允许的轴负载。
3.应保证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0.20mm,与轴线的偏角<1.5°。
4.安装时严禁敲击和摔打碰撞,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空心轴类
1.要避免与编码器刚性连接,应采用板弹簧。 2.安装时编码器应轻轻推入被套轴,严禁用锤敲击,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3.长期使用时,请检查板弹簧相对编码器是否松动;因定编码器的螺钉是否松动。
◇ 电 气 方 面
1.接地线应尽量粗,一般应大于φ3。
2.编码器的输出线彼此不要搭接,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3.编码器的信号线不要接到直流电源上或交流电流上,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4.与编码器相连的电机等设备,应接地良好,不要有静电。
5.配线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6.开机前,应仔细检查,产品说明书与编码器型号是否相符,接线是否正确。
7.长距离传输时,应考虑信号衰减因素,选用输出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输出方式。
8.避免在强电磁波环境中使用。

PLC与编码器的应用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 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 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应用举例

    它一般应用在对机器的动作控制。我那一个实例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它以前是用光电开关做 的,机器的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成本增加,维护调校麻烦。于是我就对机器的电路进行改造,主要是用一个编码器来代替以前的光电开关。此套系统由OMRON 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TIM000
   PRV 000 000 DM0000 //Encoder PV read
   DIV DM0000 #0004 DM0002 //1440 Change 360
   BCMP DM0002 DM0100 HR01 //Block compare for operation
   Name="Shift"
  [STATEMENTLIST]
   LD 000.07 //Part on
   LD HR01.08 //Shift degree
   LD 253.14 //Off
   SFT HR60 HR62 // the rightmost word of the shift register
   Name="Treat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08 //Shift to action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Inverter zero speed output
   AND HR01.00 //Degree of action 1
   OUT 101.00 //Output Treat 1
   Name=" Treat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0 //Shift to action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1 //Degree of action 2
   OUT 101.01 //Output Treat 2
   Name=" Treat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5 //Shift to action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2 //Degree of action 3
   OUT 101.02 //Output Treat 3
  Name="Process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3 //Shift to Print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3 //Degree of print 1
   OUT 101.03 //Output Process 1
  Name=" Process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5 //Shift to Print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2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2
  Name=" Process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8 //Shift to Print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3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