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松下plc FP1-C24 ERR灯和RROG灯亮PLC不能动作,我换了一个PLC用一下又成那样了,那个师傅见过这样情况。
                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了!急

网友A:
程序恐怕已经因为电池电放光而丢失了;

网友B:
一般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具体可以连上电脑或手编器查一下;

网友C:
是呀!同意上面说法,联机试验就能看出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