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我先说说问题所在,这是一个测试转速的程序,现场一台电机轴上安装了一个凸轮,凸轮侧面有个接近开关,电机转一圈,接近开关得2次信号。然后这个接近开关是接到一个电子线路板上的,线路板上又出来了2路信号I0.0和I0.1接在PLC上,我看程序就是用I0.0高速脉冲输入端,电机运行时闪动的快,I0.1也是随着I0.0在闪烁,好像是同步的。看闪烁的规律的话,并不是接近开关有一个信号,I0.0闪一下,因为接近开关是具体板子什么原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板子不知道是把接近开关的信号变了一下吗?这板子上还接了一个转速表。
现在问题就是电机运行时,监控HC0有计数显示,但是VW70里应该存在转速的,但是电机运行是VW70里监控一直是0,不知道为什么?
HC0里有计数指示,I0.0和I0.1同时闪烁。
可是VW70为什么没有转速显示呢?原先是好的啊。
I0.0闪烁时,我把I0.1拆下来,用线短接瞬动点,VW70就有转速了,但是转速变化很大,估计这个I0.1应该是有规律的闪烁的,我现在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手动短接就有转速了,接上I0.1就没有转速呢?我看I0.1也在和I0.0一起闪烁的啊。
大家看这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第一段是子程序,第二段是中断程序

网友A:
问题是有的。。只是 这个我也没头绪。。求高手。

网友B:
看不大懂 有点深!!

网友C:
程序不全
你有2个中断程序啊  定时器T32 CT=PT中断 和上升边缘,I0.1  你下面的中断程序是哪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