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上图是我的案子,本人机械加工出身,现在有机会交流发展做组力设计了,可是知识匮乏,设计的设备问题多多。
    这是台手动送料自动倒角剥皮机,现在的转数3000转,通过伺服电机联轴带动旋转,现在我需要13000转的转速,要求体积小,能够根据现有的机构加以改动实现高转速,我想实现它,已经强迫自己学了相关的知识,可是内容涉及广还是无法下手。不了解该选怎样的电机通过什么方法实现转数,需要何种皮带连接方式,进给想把以前气缸带动替换掉(因为有一个停顿前进的过程需要控制),如果换步进电机该选什么型号的、功率多少。
     苦恼了好些天了,寻求了却也没了方向。 求师傅们指点指点,给点功力。

     机构部分400*600

  谢谢了。

网友A:
我是做电气  不太懂 不过  用大的伺服电机 加上增速头 是否可以呢

网友B:
对速度要求高吗?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异步电机加变频器调速,价格便宜。13000步进电机肯定不行,可以考虑高速伺服电机5000转加皮带增速。

网友C:
用CNC常用的高速电机,用变频拖动就可以。转速不是问题!

网友D:
换步进电机是不可能的了,还是用CNC高速电机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了,达到13000转的转速。要考虑机械强度,轴承承受强度。说不定,如果这些不考虑,可能一开机就把机械烧掉了。
高速机械有高速机械设计的方法,和低速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也考虑了很多。
机械和轴承的负载程度应该最关键,现在我用的是交流电机通过皮带轮增速,变频调速,步进电机连滚珠丝杠进给。希望能够成功!

     步进电机要进行行程定位,对PLC有什么要求啊?编码器一定要加吗?

400W以下的伺服电机有没有价格在1500左右的,还请推荐下?急需

网友D:
1500买个伺服电机是可以,不过没有驱动器。

网友E:
没有这样多的价格吧

网友F:
如果换步进电机该选什么型号的、功率多少。
步进电机 满足不了你那个速度的,别考虑它了,13000的转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公司很多机器上的 电机都是12000转速的,变频器200Hz驱动,CNC的主轴电机16KW 18000转速

网友G:
这个设备是拉索设备?楼主是在仿?

网友H:
电机前面接一个小型的齿轮箱就解决转速的问题了,置于电机根据需要的力的大小折算一下就可以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