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说明下,开关控制的是L线,断开L线 LED筒灯晚上能见微光,把L线和零线都断开,灯完全没有亮光。是什么原因呢?求高手给个正确的说法,或者给个解决办法。谢拉!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楼主:
高手还没出现啊,不过这种筒灯是那种很便宜的那种。才20块钱的!是灯的问题吗?

网友A:
led指示灯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B:
在400V电容两端并上1兆欧左右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指示灯也有这种情况…
怎么个弄法   给个图最好不过拉

网友C:
既然如此,那就把开关再增加一个常开触点,把两颗线一起断掉。其实这说明你的线路有问题,有爬电现象,绝缘做得不好。反正能把感应电压产生。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就是开关的刀上有油或电解液了,这些物质都是导电的,电解液的充电时蓄电池发热,蒸发出来的,解决办法,换个新开关,把电筒里面的电解液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E:
沒有完全断开

楼主:
最后换别种LED灯,,问题解决拉。看来还是灯具的问题!

网友F:
请教11楼
如果开关断开时间足够,LED是不是也应该灭?楼主耐心不够?
异或就是这种产品,用在楼道,厨房,卫生间.....不希望马上灭掉,当然应该是渐灭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