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我这边有一个三菱的人机GT1555-QTBD,请问一下GT Designer2软件里面是不是没有该型号的人机的?
我想用一跟RS232的线将里面的程序下载下来,GT Designer2老是提示型号不对的?
还是说我的通讯线有问题的?
以上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具体是GT Designer2什么版本的?
看里面有没有GT15**Q(320*240)

网友B:
首先看编程软件里面有没有这个型号
连线也要正确

网友C:
用USB的线试一下;

楼主:
GT1555-QTBD上好像只有一个RS232串口,GT-Designer2里面有GT15**-Q(320*240)型号,但当我用A95*GOT(320*240)的串口线去下载的时候,老是下载不到,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不行的,这个软件内根本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C:
前面板上没有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