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请教&讨论!!

楼主(2011-10-12):
附图中的OK程序可以set m23;NG程序不能set m23;
我用的三菱FX1s-14MT的PLC,请教一下,这两个程序PLC在执行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NG程序会有问题

网友A:
因为PLC的工作模式决定了其程序扫描从上到下,自左往右。
而M8029是通过定位指令来置位的,其在定位完成后只置位1个扫描周期。
因此,上面的程序在定位指令完成后,M8029置位,因此SET M23成为可能。
而,下面的程序,定位指令定位完成后,M8029置位,但是到本次扫描至本次周期结束,M8029重新复位,因此SET M23没有置位。
以上仅代表个人浅见。

楼主:
谢谢,刚刚查了一下资料,M8029是三菱PLC里面的一个普通的标志位,指的是指令执行完毕标志,而非脉冲的是指示旗标

网友B:
cvlsam 大师的每次回复都是如此的犀利

网友C:
他有水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