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接收程序例子中的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1-10-12):
请教大家,有一个三菱的发送接收程序例子,其中的16进制数是哪来的,如图中的H0074、H003B、H006D、H002A、H005C、H0084、H001A、H002B、H003D、H000D、H000A?
今天在看RS指令,看到这步的时候就不大明白了,还请大家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些十六进制数据组成的是一个消息桢,这个消息桢取决于你控制对象的通讯协议规定的数据桢格式和功能码的定义;具体你得看你所要控制的那个东东的通讯手册;每个消息桢的中的数据位数取决于你上面的通讯格式:8位数据,偶数校验,停止位1位;对应你所要控制的哪个东东的通讯设置也要设置8位数据,偶数校,停止位1位;波特率2400等;

网友B:
这要看这程序是和哪个东西通讯的,这些数据是对应对方的通讯协议要求的

网友C:
上面说得对